固定翼遥控器

楼主(2017-04-08):
800左右价位的遥控器,100左右的遥控器。推荐几个。别推荐辣鸡乐迪。

网友:
futaba 这还用问么。。。100就迈克电子,超级神控

网友A:
价格低一点,带飞控,E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低一点,带飞控,E7

218元以内

网友:
富斯i6,足够用

网友:
富斯9刷opentx

网友:
固朗KDS-7x的遥控很好用,我就用的这个。这是固朗直升机一套带的,你得自己买二手的。换棒子天线能到1700米。这个遥控很好用,啥毛病也没有。

网友:
富斯刷控

网友:
天地飞稳稳的

网友:
天地飞,x9d好比较贵

网友:
我觉得吧,遥控器这东西直接一步到位,futaba,以后能用很久,稳定,实际上并不浪费,免得换了

网友:
800就选华科尔DEVE10,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