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吊组四轴疑问求建议

楼主(2017-04-08):
配置:
机架:达亚550
飞控:APM 2.8+减震床
GPS:M8n+支架
电机:   DJI E800(3510/350kv)
电调:好盈乐天40A
图传:欧姆威5.8G 1000MW 1W
分电板:Matek 5in1
遥控器:乐迪AT10二代+电压回传模块
电池:   6s 6600mAh
充电器:   IMAX B6AC

调试正在摸索中 已起飞 诸位模友对配置有无意义求建议 本吊也是提前学习了才组的这一套

后期加装云台 摄像头 雪花屏 视频回传接受天线
求大神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厉害了我的哥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都快顶个大僵3了

后期肯定要加图穿 osd  相机  云台 等等

已经超过大疆3了 喜欢DIY 喜欢折腾 后期都算上可以快买两个大疆3了

网友C:
先把PID调好吧。

网友:
DIY就是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PID调好吧。

大神说的是感度嘛

网友:
还行吧 兄弟可以去看我的帖 我也是一路慢慢走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是感度嘛

。。新手装备不是重要的,容易炸。

网友:
飞机配差一点,充电器,遥控器配置好点

网友D:
飞控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换掉

pix吧 我想过 下台6轴组这个 暂时就AP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