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使用问题,新手

楼主(2017-04-08):
开机显示,油门摇杆,一直滴滴响!

网友:
是我手机问题还是你照相问题,只能看到屏幕,其他都是黑的

网友:
不懂,可能那里设置了或者里面线断了,固件突然出问题的几率很低

网友:
油门拉最底下就ok了

网友A:
油门设置反向试试,不是最下就是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设置反向试试,不是最下就是最上

就是的,买了个二手控,不会调。油门设置反了没最低就是最高,怎么解?

网友:
把油门拉到最高试试,可能油门设置反了

楼主:
确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