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接错电池烧了怎么修啊,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4-08):
天地飞7遥控接错电池烧了怎么修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返厂维修

网友A:
换一个二极管,再把保险接上

网友:
如果你有搞电子维修的朋友,可以拆开看一下一般都有一个保险的,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二极管,再把保险接上

天7没有保险丝,我换了一个稳压二极管,还是不行

网友B:
我可能知道怎么修。红圈部分用线焊起来(背面有针脚)
这2个没烧坏之前是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知道怎么修。红圈部分用线焊起来(背面有针脚)

我上面画红圈的两个脚插上就没有电压,不插就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知道怎么修。红圈部分用线焊起来(背面有针脚)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没有

网友B:
说明只是二极管坏了,其他没坏,换一个跟原来一样的二极管

网友C:
如果没有保险最好返厂修,就怕万一烧到无线模块,表面修好了,稍微飞远就失控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只是二极管坏了,其他没坏,换一个跟原来一样的二极管

原来型号的是6.8v,我没有就换了一个6.2v的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保险最好返厂修,就怕万一烧到无线模块,表面修好了,稍微飞远就失控什么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没有保险丝,我换了一个稳压二极管,还是不行

稳压二极管往右边看有一个细保险丝,我和你问题一样,换完好了

网友:
返厂最好了

网友:
可能是稳压芯片烧了,用万用表量

网友(2017-07-26):
我和你一样的经历,直接发厂维修的,因为我开过后盖所以是自费,十几块钱搞定,不含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