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机

楼主(2017-04-08):
aeritech i-soar one和双子星哪个好?
同样情况下
耗能?
稳定?
速度?
哪个占优势?

网友A:
i-soar one特别软,不建议

网友:
顶帖吧,以后跟进

楼主:
懂的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ar one特别软,不建议

不软啊!机翼还用钢管了呢!

网友:
isoar真软,,,并且外场可靠性不如双子星。。。。实测;
但是大肚舱和独立伞仓是真的好评。

网友:
如果一定要在iso和双子星里选的话,

我选大胖

网友:
多轴不好吗?为什么要选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软啊!机翼还用钢管了呢!

反正我们用的很软,副翼效率很低

网友:
双子星空间大,完胜

网友:
我虽然没飞过这两架飞机,但是从设计上来说,航拍我会选双子星。i-soar因为轻,速度和耗能肯定占优势,但是双子星更稳定。那种细尾杆飞机在大翼载荷下俯冲尾巴会抖,从而失速。玩航拍要的是稳定,要不然摔一次成本太高。

网友:
这两架性能可以,看自己的经济吧~
性价比我就推荐双子星

网友:
双子星好 目前续航效率最高的机器

网友B:
双子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子星好。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