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地面站显示no GPS

楼主(2017-04-08):
上面为接线,通电后红蓝慢闪,磁力计没什么问题,测过GPS电压了是4.6v,但地面站一直显示无GPS,烧入GPS_AUTO_test程序,串口输出值前面全是0,status是1。希望大神能帮忙解答!

网友A:
换个吧,估计坏了,我之前有一个7M 的,里面有一个3.3V 稳压管烧了,你量下有3.3V 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吧,估计坏了,我之前有一个7M 的,里面有一个3.3V 稳压管烧了,你量下有3.3V 电压吗。

你是指GPS所有引脚的电压?测了全是4.6v,还有一个空引脚是0v

网友B:
重新安装固件然后校准吧,哦,最好在遥控校准后再看看,之前我也是这样,没遥控校准就GPS不能定位,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固件然后校准吧,哦,最好在遥控校准后再看看,之前我也是这样,没遥控校准就GPS不能定位,我就是 ...

试过了,不行啊,也许是坏了吧(买来还没用过  )!还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啊,也许是坏了吧(买来还没用过)!还是谢谢了

唉,只能默哀三分钟了,如果你这不想整了,建议直接上pix吧,pix处理器是32位的,apm只有8位,apm处理器内存也只有256k,pix有2000k,所以apm极限是有限的,你玩到一定程度就不想玩了,最终还是要买pix,apm和pix通用性比较强,网上教程也多,不用担心难度系数的问题

网友:
室内肯定没有卫星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