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电池报警电压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7-04-08):
满电压25.2 使用BB响好呢 还是电压回传模块好

网友A:
电压回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回传吧

6S 电池一般设置多少报警这位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6S 电池一般设置多少报警这位大神

一般单个电压3.7就可以报警了,也可以稍微低一点

网友B:
3.6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也可以

我还是弄3.7吧 3.6有点怕

网友:
还是电压回传吧!

网友:
看电池特性,好的就3.6

网友:
也学学,电压回传好,BB简单

网友:
飞近省钱就bb,飞远必须回传

网友:
6S-------一级3.7x6   2级3.6x6

网友:
22.2报警

网友:
3.7报警  3.5自动返航降落

网友(2018-03-26):
单节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