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楼主(2017-04-08):
  分享下 我的穿越机的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 回复 我会解答的)  一浪还比一浪高 唯有不断前进 才能踏浪而行 - 潮流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6203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8065
好吧 开始:
A. Omnibus F4 飞控 设置:
    刷机 流程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172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169

调试 参数:   没有 重点文字解释的 参数设置 按照 贴图设置 即可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918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1312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596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4322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4813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8863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566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726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877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82

DSHOT 电调 我使用 AIRBOT 四合一 30A 设置简单 下面如图 :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779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939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5209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876

最后 特别的爱 献给 看完的帖子的你!
有问题 跟帖 问我,不定期 回复!谢谢

网友:
这东西更新太快了,真有那么大区别~

网友A:
DSHOT 是不是必须sbus接受  ppm  pwm 都开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HOT 是不是必须sbus接受  ppm  pwm 都开不了么?

sbus ppm 是你接收机的 通讯制式
和电调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sbus ppm 是你接收机的 通讯制式
和电调没关系

哈哈  我知道是接受通讯制式~  但是好像在那看过dshot必须用sbus 才可以`

网友:
摄像头角度那,在模式里面不用设置一个开关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HOT 是不是必须sbus接受  ppm  pwm 都开不了么?

可以用ppm,我就是

网友: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艾泽拉斯之龙 696 黑蚁飞塔F4路过啊

网友:
有一个反重力模式

网友:
f4设计的真漂亮

网友(2018-01-06):
大佬地平线遥控器应该怎么设置呢  和其他品牌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8-02-24):
U1和U6接口都选RX???

网友(2017-04-08):
  分享下 我的穿越机的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 回复 我会解答的)  一浪还比一浪高 唯有不断前进 才能踏浪而行 - 潮流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8369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5713
好吧 开始:
A. Omnibus F4 飞控 设置:
    刷机 流程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9958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5069

调试 参数:   没有 重点文字解释的 参数设置 按照 贴图设置 即可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1695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8641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875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4426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803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954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6705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7708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3248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277

DSHOT 电调 我使用 AIRBOT 四合一 30A 设置简单 下面如图 :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2754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6122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1722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zzqlittle1980 4572

最后 特别的爱 献给 看完的帖子的你!
有问题 跟帖 问我,不定期 回复!谢谢

网友:
穿越机  流行配置篇 之  F4 飞控 和 DSHOT 电调的装机设置 穿越机,飞控,电调,f4v3飞控 远航,f4飞控怎么定高 作者:艾泽拉斯之龙 5462 黑蚁飞塔F4路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