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接口的SBUS接收机如何进行电调校准呀

楼主(2017-04-09):
大家好,我这边买的接收机是三线的SBUS接口,请问该如何进行电调校准呢!之前用PWM的接收机,用三通道(油门通道)就可以进行电调校准,那一个通道的怎么办呢!

网友A:
sbus接收机是用到飞控上的吧?用飞控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us接收机是用到飞控上的吧?用飞控校准啊

你是说把SBUS接收机连接到飞控上,然后在帮电调的信号线随便连接四通道的任一通道来校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把SBUS接收机连接到飞控上,然后在帮电调的信号线随便连接四通道的任一通道来校准嘛! ...

你可以把四个电调都插上,一次不久校准完了

网友B:
啥机子,三线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机子,三线就对了

用的是NAZE32的飞控,还有天地飞三线sbus接收机,怎么校准?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用什么飞控 qq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NAZE32的飞控,还有天地飞三线sbus接收机,怎么校准?

开RX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