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F3飞控

楼主(2017-04-09):
我的SP RacingF3飞控连接BF软件后显示的命令行调试什么意思,要输入什么命令,求解。

网友:
可能你的固件是cf的,用cf连接试试看。再不行就刷一遍固件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这就是没连上,调不了参

网友:
刷一遍固件,基本问题都能被解决。

网友:
固件不兼容导致请重刷

网友(2017-10-17):
F3飞控连接电脑红灯闪烁,电脑也没反应,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