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起飞油门在50%的疑问

楼主(2017-04-09):
650机架、APM2.8版的飞控(原来用在450机架上的)、富斯9的控、铂金30A电调、飓风2810KV900的电机+1055的仿APC桨、4S 5000mah40C的电池、山狗及云台架起飞重量为2350克(含电池),其中电池重490克,根据飓风给出的拉力表
adw
油门不超过50%就应该能起来,而我的油门在56%才能起,哪位老鸟帮忙看看这是为什么?还有需要的放电倍率怎么计算,这样的配置最少需要用多大的放电倍率?

网友:
机架大了,重

楼主:
问题是2350分配到单轴上只有587.5克啊,根据拉力表上的4S+1055桨好像输出电流在6A不到

网友A:
首先,这样搭配力效低,重量大了,力效7以上效率好。然后,你用的浆和力效表实验浆不同,有误差正常。你可以测测实际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样搭配力效低,重量大了,力效7以上效率好。然后,你用的浆和力效表实验浆不同,有误差正常。你可 ...

会不会跟电池有关系呢?在地面时电池电压在16.8,一离地电压马上降下来,而且幅度很大,掉电厉害

网友:
电机有点小了 我4108电机 4200 6s 起飞重量也不过2300g

楼主:
如果换回山寨450机构,这个配置是否能增长航时,增加力效及抗风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换回山寨450机构,这个配置是否能增长航时,增加力效及抗风性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跟电池有关系呢?在地面时电池电压在16.8,一离地电压马上降下来,而且幅度很大,掉电厉害 ...

什么电池?看看放完电能充进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看看放完电能充进多少电

三无的5000mah40c电池,但做工看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