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飞控求解

楼主(2017-04-09):
我的F3飞控连接好后,通电LED灯不亮,但是接收机正常通电,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能正常工作不   要是能就是led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地面站要把led打开

网友:
看不懂,接好后调过没有?电脑插USB亮吗?如果电源接对了,不可能吧?

网友:
不懂,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工作不   要是能就是led坏了

调试的时候完全正常,LED灯也亮,但是一上电就没反应了

网友:
拿分走人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