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要长,,,,,,算了吧长不起来。

楼主(2017-04-09):
赛斯纳起飞,像右翻耕头,通常都是左偏,而我这个右翻。右拉过大???还有就是平尾炸过修的时候没注意是倾斜的,也有关系么?

网友:
有关系,关系大了

网友A:
还是把尾翼放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系

平尾好像是右面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尾翼放正比较好

粘死了,不好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粘死了,不好弄

硬掰吧你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掰吧你就

不行我就割下来在沾上去,,和右拉没关系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我就割下来在沾上去,,和右拉没关系么??

掰吧你就,损失不会太大

网友A:
尾翼放正,然后副翼调平,往右翻稍微往左打点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放正,然后副翼调平,往右翻稍微往左打点微调

真的和电机角度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和电机角度没关系??

没有吧,电机往右偏一点是为了平衡螺旋桨的反扭,偏大就不好说了,不过不偏也可以飞,但性能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电机往右偏一点是为了平衡螺旋桨的反扭,偏大就不好说了,不过不偏也可以飞,但性能会降低

晓得了,,电机轴歪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晓得了,,电机轴歪了有没有影响??

有啊,飞机振动增大,电机效率降低,劝你换电机轴或直接换电机

网友D:
你整个机翼右倾,相当于打着大副翼起飞,能不翻吗?不机翼垫成水平就行了

网友:
电机偏是为了右下拉角,防止往左的反扭。你这个向右,角度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啥原因都有可能,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E:
感觉固定翼真的好不结实啊,一撞就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固定翼真的好不结实啊,一撞就坏。

固定翼相比之下成本低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相比之下成本低太多了

那也经不起摔啊,四轴一个机架怎么摔都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也经不起摔啊,四轴一个机架怎么摔都没事

你玩的什么架,穿越机难炸机架不过电机很好炸啊,450塑料机架我炸过,680碳纤架子我也炸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玩的什么架,穿越机难炸机架不过电机很好炸啊,450塑料机架我炸过,680碳纤架子我也炸过

穿越机啊,黑蚁210,哐哐撞大墙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整个机翼右倾,相当于打着大副翼起飞,能不翻吗?不机翼垫成水平就行了

机翼右偏是起落架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机翼右偏是起落架歪的,

抱歉,回帖的时候用手机图看不清楚,我强烈建议你检查机翼和尾翼是否垂直水平,因为即便右拉再大,除非你右拉30-40度,否则不可能一起飞就右翻。右翻2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第一是速度不够失速了,第二就是机翼或者水平尾翼朝一边倾斜了

网友F:
电机要往右下,拉力线要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回帖的时候用手机图看不清楚,我强烈建议你检查机翼和尾翼是否垂直水平,因为即便右拉再大,除非你 ...

嗯嗯,知道了,应该就是尾翼个机翼没有平行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要往右下,拉力线要右下

有右拉和下拉

网友:
这飞机可以玩10年了

网友:
这机头,有点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