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09):
你个如何接线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啥飞控?多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吧,pwm方式,穿越机一般只需要接elev到aux2。

网友:
你要接什么线,什么设备?说清楚啊

网友:
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这是华科尔的1002接收 最外面一排是GND中间是5v最里面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