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四轴apm飞控抗风性能

楼主(2017-04-09):
我就想问问,自组旳s500apm飞控加gps,无风时定点定高还行,有一点风定点定高就不稳了。。。。风一吹就往一边跑。。。。自组无人机抗风不行吗?

网友A:
apm抗风还行,但是最好不要极限测试,毕竟处理器是256K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抗风还行,但是最好不要极限测试,毕竟处理器是256Kb的

不是啊,有一点风飞机就来回晃,定点定高时小风一吹就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有一点风飞机就来回晃,定点定高时小风一吹就偏

要稳一点还是要pixhawk

网友:
抗风肯定不好

网友:
没用过apm

网友:
我的PiX大风的时候高度变化很大,位置倒不差

网友:
检查参数是否默认,下载日志分析振动值、悬停油门等,一般正常质量好的APM默认参数能够飞大多数机型,不同的参数只不过体现在反应速度以及不适当的参数引起的自激。还有种情况就是飞控质量不稳定,导致不论刷固件重新校准都不稳定,遇到过。当地有同样飞控可调换试试,其实个人建议不差钱哪怕咸鱼收个成色好的PIX最好了

网友:
定高吹偏是正常的吧, 定点不会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抗风还行,但是最好不要极限测试,毕竟处理器是256Kb的

有一点风就晃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