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插usd不亮灯

楼主(2017-04-09):
就是今天早上我的飞控插usd的时候飞控灯还是正常亮的,但中午我试了一下就不亮了,也是插usd,但就不亮了,不过插电池的时候是正常亮的。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不懂帮顶,也许是那个插口不行

网友B:
遇到过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了

额(⊙o⊙)…

网友D:
刚刚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接口坏了

那应该是可以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接口坏了。。。。。。

那这得重新焊接接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也许是那个插口不行

先测试再说吧

网友:
估计usb口脱焊~  f3好像通过uart接口连接地面站!百度搜一下

网友E:
可能是usb口坏了,焊接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usb口坏了,焊接不结实

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