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 求助 各位大神 miniOSD调参软件打不开怎么破??

楼主(2017-04-09):
电脑是w7 如图 请各位大神出手相救

网友A:
要java运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java运行环境。

你好 刚才试了下载java 并且放到目录里 结果就提示图一了  没下载java前提示没找到java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才试了下载java 并且放到目录里 结果就提示图一了  没下载java前提示没找到java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 ...

JAVA版本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才试了下载java 并且放到目录里 结果就提示图一了  没下载java前提示没找到java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 ...

要去Oracle网站上下载jdk运行环境并安装才能用。好像还要修改系统的环境变量。。。你可以戳戳度娘。

楼主:
你好泡泡老师 版本应该选择哪个?网上没找到几个 可能是我找的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Oracle网站上下载jdk运行环境并安装才能用。好像还要修改系统的环境变量。。。你可以戳戳度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泡泡老师 版本应该选择哪个?网上没找到几个 可能是我找的地方不对

WIN7 32位还是64位?
32位找 Java-7u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32位还是64位?
32位找 Java-7u21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是Win7  64位的应该找那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你好 我的是Win7  64位的应该找那一个?

你用这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
我的刷完以后东南西北方向的那里乱码,不管放哪个位置都是乱的   软件里正常

泡泡老师给我发下中英文固件  我再刷下试试
  邮箱123044576@qq.com

网友(2020-03-22):
泡泡老师给我发下中英文固件,我的osd进不了界面,我刷下固件试试。邮箱:zwg88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