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数。

楼主(2017-04-09):
F3飞控,调参数的软件。如何下载到电脑?
求大神指点。有奖励。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下面有,可以不下载驱动,在CF的首页有驱动下载

网友:
用谷歌,另外一个极速浏览器也可用怎了,现在在玩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獀

搜索了可都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獀

多指点指点。

网友:
泡泡老师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