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乐迪回传

楼主(2017-04-09):
现在遥控是1.2.6osd版本,接收机R9ds!接上回传后,apm上接的I2c接口!回传模块指示灯长亮,没有回传信息 求指导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常亮说明没有数据通信,检查线序是否正常,APM2.8需要在板子背面把OSD输出焊点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亮说明没有数据通信,检查线序是否正常,APM2.8需要在板子背面把OSD输出焊点焊上 ...

线应该没接错,只有那一种方式才能插进去,接的I2c接口,你说的板子2.8输出焊是怎么焊,麻烦在指导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应该没接错,只有那一种方式才能插进去,接的I2c接口,你说的板子2.8输出焊是怎么焊,麻烦在指导一下, ...

打开飞控外壳,背面板子上找到OSD功能选择焊点看焊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飞控外壳,背面板子上找到OSD功能选择焊点看焊上没有

麻烦在帮忙看一下!

网友A:
OSD输出焊点没焊,把这用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输出焊点没焊,把这用锡焊上

感谢,太感谢了,把OSD那一栏的两个焊点焊在一起就可以了是吧,不会有其它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太感谢了,把OSD那一栏的两个焊点焊在一起就可以了是吧,不会有其它影响吧!

不会啊,功能选择焊点,焊哪个就输出相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功能选择焊点,焊哪个就输出相应功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感谢大神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功能选择焊点,焊哪个就输出相应功能

感谢大神有回传了,只是星数,经纬度,没有!要连接一下地面站就全部都有了!(数传连的)刚开始回传模快慢闪,连接地面站过后快闪!电压不准,BB响测11.5回传电压1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有回传了,只是星数,经纬度,没有!要连接一下地面站就全部都有了!(数传连的)刚开始回传模快 ...

地面站OSD设置那选择更新,电压回传不准需要校准电压,在电压检测设置里选择传感器模块,因为不知道你的电流计是哪个版本自己去试,找到误差小的,在下面电压框内填上万用表测得的电压,BB响也不一定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OSD设置那选择更新,电压回传不准需要校准电压,在电压检测设置里选择传感器模块,因为不知道你的 ...

地面站OSD设置没有更新选项,只有启用遥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OSD设置没有更新选项,只有启用遥测!

就是启用要测,好久没玩开源了,现在有小孩带玩的时间少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启用要测,好久没玩开源了,现在有小孩带玩的时间少都忘了

嗯,感谢了 ,启用了还是不行,非常感谢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启用要测,好久没玩开源了,现在有小孩带玩的时间少都忘了

老师在问一个问题,怎么切换到留待模式后飞机乱跑,有时下降,有时上升幅度都很大,原来留待模自认为还是稳,罗盘从新校过,其它没校过!(用数传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在问一个问题,怎么切换到留待模式后飞机乱跑,有时下降,有时上升幅度都很大,原来留待模自认为还是 ...

看日志气压计和罗盘有没有报错数值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日志气压计和罗盘有没有报错数值不正常

都不知道在那里看,

网友A:
看来你这个还没入门,多看看论坛泡泡实验室的APM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还没入门,多看看论坛泡泡实验室的APM文章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