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9d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7-04-09):
刚入的x9d接收机买的l9r是看介绍说距离是x系列的2倍!到手对照说明说简单的调试了下还行,就是不能设置失控保护,l9r不支持d8d16模式,只支持lr12模式,而且还不支持回传的,回不回传无所谓了,我把模式调到d16模式就有设置失控保护的选项了,但是d16模式和接收机不能对码,是就这样不能设置了还是可以通过刷固件能完成。麻烦x9d的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
看什么 ?
要对码还是要设置失控保护 说清楚

网友A:
L9R接收机只能在LR12模式对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9R接收机只能在LR12模式对码使用

我知道,但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菜单是不是不能设置

网友B:
L9R接收机在LR12模式对码,设置失控保护是在接收机上f/s按钮3秒设置的

网友: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菜单是不是不能设置

LR12模式下,遥控器是没有失控保护设置的

网友:
恭喜你买了个瘸腿接收机

网友:
慢慢研究吧,这个控门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9R接收机在LR12模式对码,设置失控保护是在接收机上f/s按钮3秒设置的

是的,我有和楼主一样的器材,就是这样设置的失控保护。
航拍机数据回传不是那么重要,你时刻要有图传的,大量信息都在图传上,我是把接收机Rssi输出接到飞控,在屏幕看接收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