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4-10):
OMNIBUSF4使用方法第一课:

OMNIBUSF4使用方法第二课:

网友A(2018-06-09):
我是OMNIBUSF4 pro v3。希望泡泡出个这个的视频

网友:
泡泡老师,我买的F4 V3的飞控,在调参软件里能驱动电机,遥控器通道动态条也有反应,但是用遥控器解锁推油门电机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泡泡老师,那如果飞控板上带OSD,摄像机也带OSD,那怎么连接才能叠加起来呢?是FC和摄像机,图传都接在PDB版上吗?

网友:
终于找到这个贴子了,太感谢,泡泡老师了

网友(2018-05-02):
水一个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作者:dsw124415 7398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作者:dsw124415 381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作者:dsw124415 1808

网友(2018-03-24):
刚买了这飞控学习中

网友:
这个要顶的!收藏了!

网友:
泡泡 ,你好,我的接收机有PPM输出,飞控板是F4 V3的,PPM输入是焊接那两个点,我的接收机有PPM输出,
遥控器是富斯6通道的FS-I6的.谢谢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对我们模友贡献。

网友B(2017-04-10):
老师 如果我用山狗 是不是只需要给图传发射机供电就可以

网友C:
OMNIBUSF4和OMNIBUSF4SD有什么区别?除了名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MNIBUSF4和OMNIBUSF4SD有什么区别?除了名字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吗?

OMNIBUSF4SD可以插内存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MNIBUSF4SD可以插内存卡

调参的话,OMNIBUSF4和OMNIBUSF4SD一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参的话,OMNIBUSF4和OMNIBUSF4SD一样吧

一样的。SD的方便读取飞行数据,调PID参数,新手PID默认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SD的方便读取飞行数据,调PID参数,新手PID默认就好了。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作者:艾泽拉斯之龙 1001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F4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如果我用山狗 是不是只需要给图传发射机供电就可以

好东西啊!!!!!!!!!

网友:
刚买了块OMNIBUSF4SD还在路上

网友E:
请问视频中用到的驱动在哪里下载啊???

楼主(2017-05-15):
引用 网友E:
请问视频中用到的驱动在哪里下载啊???

各种使用BF、CF软件飞控及CC3D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thread-81061-1-1.html

网友F:
泡泡老师,问下,flip32 f4怎么选固件和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泡泡老师,问下,flip32 f4怎么选固件和调参

flip32 f4 我没看到过,
但是,你连接软件后,就能在上面看到当前固件的版本号及固件名字,
从那里你就知道应该刷什么名字的固件了。
调参方法应该变不到那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flip32 f4 我没看到过,
但是,你连接软件后,就能在上面看到当前固件的版本号及固件名字,
从那里你就知 ...

就这款,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表示和老师的不一样

网友G:
华科尔RX1002的接收机是不是不能连接F4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RX1002的接收机是不是不能连接F4飞控啊?

没有PPM SBUS输出功能的接收机,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姿态线是反的在的那里改?还有上电后只有两个电调自检,按教程校准油门行程没反应 ...

姿态线本来就是反的,更改电调协议或换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款,谢谢泡泡老师

只看到有F3的固件下载,没有你这种飞控的F4固件下载呀,你这个F4的固件都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姿态线本来就是反的,更改电调协议或换电调,

姿态线是,机头向前,往左倾斜飞机,姿态线和飞机倾斜方向一样往左斜,正常是向右,俯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到有F3的固件下载,没有你这种飞控的F4固件下载呀,你这个F4的固 ...

知道了,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姿态线是,机头向前,往左倾斜飞机,姿态线和飞机倾斜方向一样往左斜,正常是向右,俯仰没问题,
改了电 ...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泡泡 4699 不应该这样呀

网友G: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D10原厂固件,接收机是RX1002,用了PWM转PPM/SUBU转换器,接上BF软件调试,开控打杆软件里的通道没反应,怎么回事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我用的是D10原厂固件,接收机是RX1002,用了PWM转PPM/SUBU转换器,接上BF软件调试,开控打杆软件 ...

可能是转换器的问题,顺着输出端往单向机引脚找,有个电阻,去掉就行了,
单片机输出脚和主控直接连接,中间不要电阻阻。

网友I:
这个飞控只能3s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控只能3s电吗

图上不是标着3S输入吗?

网友G(2017-06-16):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转换器的问题,顺着输出端往单向机引脚找,有个电阻,去掉就行了,
单片机输出脚和主控直接连接, ...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599316877 5834 老师能帮我看看是哪个电阻吗?圈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能帮我看看是哪个电阻吗?圈一下,谢谢

SBUS标记边上的172电阻

网友J:
我是pro 版本的,现在有点问题,电调校准好了,但是解锁打油门基本都一个速度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pro 版本的,现在有点问题,电调校准好了,但是解锁打油门基本都一个速度不知道什么问题 ...

定高模式?

网友(2017-09-29):
请问F4飞控的供电可以使用分电板的5V直接连接 电调输入端的5V电供电吗? 还有怎么连接ws812b尾灯 ,F4飞控的LED接口接到尾灯的pwm端吗?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接线.jpg

网友:
继续学习中,泡泡老师的贴要顶啊

网友:
泡泡老师,我把F4飞控usb口关了,电脑读不了飞控怎么办

网友:
泡泡老师,F4V3飞控不识别接收机信号怎么搞

网友: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网友:
泡泡老师,我的sd飞控一刷固件就自动跳出,怎么办,驱动装对了的,也没问题,里面有以前的固件,能连接,但是不能识别sbus接收机啊,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ploki 5241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ploki 6246 OMNIBUSF4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ploki 2598

网友(2017-12-10):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不是标着3S输入吗?

泡泡老师,我图传有视频显示,但没有osd内容,不知怎么回事,地面站osd也打开了,还有什么其他接口或接线的地方吗

网友(2018-06-23):
引用 网友A:
我是OMNIBUSF4 pro v3。希望泡泡出个这个的视频

我的也是

网友(2018-10-25):
路过帮顶泡泡老师的,都是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2019-03-03):
“”独坐书房手做妻,
此事休与外人提。
眼前荧幕东瀛女,
桌上卷纸铺整齐。
一上一下渐入戏,
忽快忽慢眼迷离。
点点滴滴落在地,
子子孙孙化作泥。
莫怪为父把你弃,
只怪钱少难娶妻。

网友:
没玩过这个飞控,我想问一下天地飞七通接收机怎么接

网友(2020-03-12):
天天学习,不忘开源,感恩有你,一路前行

网友:
请问一下,F4V2Pro飞控直有黄灯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