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4-10):
我的f3飞控本来好好的红灯蓝灯都可以亮,连接电脑时候红的蓝的还都亮,但就过了一晚上蓝的红的都不亮了。
最主要的是我的飞控从拿到了手就一直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A:
连接上电脑以后电脑有没有识别出来?
最好来张进照,能看清飞控芯片上的字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上电脑以后电脑有没有识别出来?
最好来张进照,能看清飞控芯片上的字 ...

链接电脑提示什么错误 无法识别   别的f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上电脑以后电脑有没有识别出来?
最好来张进照,能看清飞控芯片上的字 ...

网友:
刷固件了吗?感觉你这块板艇粗糙?

网友:
还是看不清。你看看4块方块里最大那块,上面是不是写着STM32F303CCT6

网友B:
别的没看明白,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你这个机架!很不结实,电机座尤其易断裂。四个所谓的脚架简直就是摆设,一碰就断。飞控也不能贯穿底板进行固定……虽然便宜但是注塑成型的一体机架一处损伤整体换掉,其实也是很麻烦的。而且它的中心盖子还经常要舍弃,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没看明白,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你这个机架!很不结实,电机座尤其易断裂。四个所谓的脚架简直就是摆设,一 ...

感谢

网友:
这种肯定不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