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穿越都用什么图传?

楼主(2017-04-10):
最近入了穿越的坑,机架动力飞控都有了,选图传的时候纠结了,因为210架子很小,手上几个航拍机的图传装不上,之前也用过ts5823这种mini图传,但是效果太差,请教大佬们穿越图传还有哪些好用的?机架震楼

网友:
奥姆威的,foxeer

网友:
黑蚁飞塔F4

网友:
奥姆威,foxeer,fx,rush,黑羊都可以

网友:
5823有什么不好呢,我有三个

网友:
奥姆威200mw mini,foxeer tm25,后面那个大一点点,但是功率可调,看装机怎么样吧。

网友:
这个机架你会慢慢

网友:
5828挺好的,室内用5823

楼主:
谢谢诸位大佬指教,最后我还是决定用rush…因为它孔位和飞控对应安装很方便,而且功率可调,另外选择这机架是因为賊便宜  4mm机臂2mm底板侧板只要68包邮

网友:
没玩穿越路过帮顶喽兄弟

网友:
雨燕吧,我一直用雨燕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