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7-04-10):
f3飞控,不懂如何把调参软件下到电脑上。
有没有中文版的呀!我下载的都是英文版的,不能刷固件。

网友:
加穿越机相关的群,群文件里面都有,

网友A:
飞鱼地面站,不用翻墙都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鱼地面站,不用翻墙都是中文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