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数。

楼主(2017-04-10):
为什么我动遥控器?数值不动啊!
飞机已通电。遥控也配对好了

网友A:
协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不对

什么协议?解释下。我第一次弄。

网友:
遥控和接收机再对一次码 不行就换个版本的mp 再不行就刷遍固件 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泡泡老师有教程

网友B:
你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正常嘛?那时候就没反应的话极有可能是你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器校准的时候正常嘛?那时候就没反应的话极有可能是你插反了

我不懂如何校准

网友:
大哥你还是多看看帖子和教程吧,盲目的玩飞机是害人

网友:
看下接收机通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