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6s相机用飞宇三轴云台用远程控制模块走线问题

楼主(2017-04-10):
刚刚入手了飞萤6s相机跟飞宇的三轴云台顺便买了一个远程控制相机的模块,现在发现用模块的话控制线拉在外面这么看都不舒服。云台下面有四根线

然后远程模块控制线

不能共用云台的线能不能另外从云台内部走线,云台内部结构还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能不能装下多的线材,有用过这个的或者有这样想法的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A:
那自助都这样的,只有商品的才兼容

网友:
只能拆开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自助都这样的,只有商品的才兼容

不想玩商品机,办法还是要想的

网友B:
线从内部走就不要想了,飞宇老款三轴倒是空间勉强能塞下三四根线(空心轴电机),但是走那么长线还要涉及到云台转动线比较容易扭住,再一个要从俯仰电机那相机架子钻眼引出控制线,感觉并不能常时间用,你自己可以试验下。至于新版带滑环的更没有地方可穿线。

网友:
外面套个黑色或者其它颜色的热缩管,逼格就上去了

网友C:
我上次拆开想内部走线走到第三轴没办法走了,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拆开想内部走线走到第三轴没办法走了,根本不行,

你是说航想电机哪里一根线都穿不了吗?视频信号线电源线用云台自带的,控制线另外走也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航想电机哪里一根线都穿不了吗?视频信号线电源线用云台自带的,控制线另外走也不行吗?

转向电机滑环封死了根本没地方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向电机滑环封死了根本没地方穿线

你的是mini 3d还是pro航向无限旋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是mini 3d还是pro航向无限旋转的

pro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         .

我的不是pro版的,不知道内部结构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从内部走就不要想了,飞宇老款三轴倒是空间勉强能塞下三四根线(空心轴电机),但是走那么长线还要涉及到 ...

感谢解答,已经成功走线了。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D(2017-06-09):
云台相机架的位置4P端口  刚够通道连通云台顶上的输出。。。5V GND 还有两条是信号线。。你接什么都可以。

楼主:
内部走了一根线控制相机录像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相机架的位置4P端口  刚够通道连通云台顶上的输出。。。5V GND 还有两条是信号线。。你接什么都可以。 ...

内部走了一根线控制相机录像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走了一根线控制相机录像拍照

其实不用飞线的。。。
有两个端口是信号线。。可以接 相机控制信号和图传信号。。

网友E(2017-09-01):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已经成功走线了。就看能用多久了

发个图分享下怎么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图分享下怎么走线

直接穿一根线从上面拆开慢慢往下穿,到下面直焊在没用到的那个信号线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