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数。

楼主(2017-04-10):
遥控器接收器都通上电了。也配对上了。
飞鱼地面站上,我弄遥控器。为什么显示屏的数字没变化?
急呀急呀急呀!

网友:
你选的是ppm 还是pwm还是其他的

网友:
上动力电池了吗

网友:
1 调参是接上动力电,因为usb供电电流不大给飞控供电再给接受供电就供电不足了~~
2地面站(bf,cf)里选对接受接线方式,单线连接有ppm和sbus,  多线连接pwm 你应该选pwm才可以!

网友:
遥控器的模式要选对

网友:
遥控模式对了吗?机子和遥控器都上电了吗?对好频了吗?

网友:
1.有可能你选择的接收机模式不对,你应该选pwm
2.接收机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
估计驱动都没对。。看看电脑驱动是不是安装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