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疑问出现了

楼主(2017-04-10):
图传和碳纤板这样链接等于是接地,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对效果有影响吗,正确应该怎么弄,

网友A:
接地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要和其他线接触就行了

网友:
用纤维胶带

网友B:
最好做下绝缘,不过如果你其他线没接到碳板,也不会烧。信号应该不会有太大干扰。

网友:
有个胶圈的

网友:
应该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做下绝缘,不过如果你其他线没接到碳板,也不会烧。信号应该不会有太大干扰。

嗯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胶圈

橡胶圈固定没这个来的实在,但是肯定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要和其他线接触就行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我就这么接的,没啥问题啊%……

网友D:
因为天线和碳板接触,我烧了两个图传,必须绝缘

网友:
应该没问题,别和其他线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天线和碳板接触,我烧了两个图传,必须绝缘

这样用的也不是少数,没听说烧坏的呢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E:
接地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 没问题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棒子天线是断路的,蘑菇天线中心线和地线是联通的,二者有区别吗

网友:
做好其他的绝缘工作,然后遥控接收的天线那些必须伸出机身否着屏蔽严重。我一般都把贴碳板那面用704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