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0):
一个2202-2300Kv的电机一秒可以转多少转啊?我是刚入行的门外汉,好多东西都不懂,还望各位大师们指点!

网友:
(电压*kv)/60

网友:
2300KV是指电机在10V的情况下,一分钟是23000转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A:
2202的电机?感觉好小啊

网友:
这个数值都是空转下,带桨会小一些

网友:
2300kv代表的就是电机的效率

网友:
哪里搞得2202电机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2的电机?感觉好小啊

打错了!是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2的电机?感觉好小啊

谢谢打家的帮忙哈!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