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传说中的RS2205-S开箱简报

楼主(2017-04-11):
前段时间,EMAX银燕举办穿越机摄影大赛,
TFT我和老鹰参加了第一期,
幸运获得二等奖,
奖品——RS2205-S电机一套四个!

最近,奖品终于到手!
我早就想试一试这个传说中的2205电机“终结者”
兴奋之余,无奈俗事缠身,
一直拖到昨天,终于开箱、装机:)

这一套是RS2205-S+2300KV+黑色
开箱简报,就说简单一些吧:
外观:薄!
重量:轻!!
做工:优!!!

但是,三相电线的热缩管,好长。。。
么事,所有电调往后挪一点即可

装机在山寨外星人机架 + KISS飞控 + Hobbywing Xrotor30A(BL)
(我最近的主力机,之前用它做过鹰眼DVR模块等测试 请原谅LZ工作台的杂乱。。。)
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空转推推油,
第一感觉是:好安静
动平衡绝对很好~
步进电机转速变化的声音,更顺滑了
当然,这个顺滑感和电调性能也相关

换一套新的5040三叶桨,目视小飞一块电,讲几个重点的:

至于响应
KISS这套PID我是针对5040桨+花式玩法调整的,
Kiss飞控,PID不变,控制力自动上升
也就是相比之前的某2205电机,P值体现到电机的效果,自动更大
无论高转速还是低转速,总体效率更好、对电调端的响应也更快
体现在打杆上,就是更跟手

至于拉力
之前看厂家公布的数据,
最大拉力大约是1.6KG(搭配5050三叶桨,当时的帖子和视频请筒子们自行科普)
实际拉力?我没有测试条件,
但估计达不到那么高,
因为这个电机的尺寸毕竟是缩小版,
个人感觉尺寸太小会加重电机的发热,
最高转速只能为使1-2秒,电机发热上去了,效率就会掉下来
但是,1.2KG肯定没问题。
比起LZ之前的某2205电机肯定强了一大截。
而且,真的很安静。迫不及待想实际FPV飞行

至于同步
在KISS调参界面(和BF类似)的电机窗口,
推油无论快慢,四个电机的加速都很整齐,
电调端获取的最高转速值,稳定维持在1980-2000(KISS界面)
上5040螺旋桨的实际最高转速未知,
但估计轻松上2万转

说了半天优点,
来一点不足吧:
电机轴承柱太长。。。
而且,有的螺旋桨(LZ用的KINGKONG)孔半径不匹配
简直是,完全,插不进去。。。

只能自己动手扩孔了。。。
一边担心孔挖大了,一边想:难道是有意设计的防滑措施?
正前方两个电机最好自己加上螺旋桨配套的垫圈,把螺帽顶上去,接近/超过轴承柱的顶端,
防止炸机把柱顶端的螺纹炸坏,
就无法下螺帽换桨了。。。

鉴于穿越机还在发展阶段,
有一些零件还没有行程行业的通用标准,
轴承柱的长度、半径,螺旋桨的孔位,到底谁不匹配谁,这里就不做深入讨论了。

总结一下
目视试飞一块电。
下一个时代的电机!
我的意思是,绝对和之前我飞过的所有2205都不一样。

个人感觉,
这款RS2205-S电机的最大优势,
并不在于拉力,
而在于响应,
及其迅速的响应,
搭配5040三叶桨+30A级别的电调
更适合用来玩花式!

现在EMAX和其他厂商,
已经推出了2306、2206等更大尺寸、更大拉力的穿越机电机,
不同的电机、搭配不同的电调、螺旋桨、飞控PID和机架
能发挥出不同的优势,用于竞速或者中航程

LZ和TFT团队会继续探索不同的玩法
更多帖子请访问“FPV禅意园”
FPV禅意园

网友A:
很详细,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很受用

我的沙发被你快速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沙发被你快速占了。。。

写的好

网友:
银燕电机轴的通病,设计师估计咩有改图纸吧,老款红底裤就有这个问题,kingkong5040桨因为螺距小,桨厚度也小,用铝螺帽法兰边厚度小,所以桨压不紧。用银燕自带的铁螺帽,法兰边厚,就可以压住了。
装5045,5050这种螺距大一些的桨,厚度厚,就木有问题了,就差那1mm。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M5的套丝扳牙丝锥来修复电机的螺旋桨安装轴上的螺纹。

网友:
好电机呀,就是没钱买。

网友:
电机很好,就是没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