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t4-3d云台上电高速抖动

楼主(2017-04-11):
  如题。。。。一开始上电好好地,全部正常,但是连接了一次调参软件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陀螺仪的参数一直在跳动,很快的跳,

网友A:
因为一直处于调试状态,重新连调参软件,再次调整。

网友B:
你挂上相机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挂上相机就不抖了!

相机一直都挂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一直处于调试状态,重新连调参软件,再次调整。

单独上电也试了还是不行……现在第三轴会慢慢转动……不抖了可是还是不能上电就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