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机架的测试、、、、、、

楼主(2017-04-11):
     本人大大小小的多旋翼机架测试也不少,但是对于多旋翼机架测试到底有多少个项目一直不是很明确,在此麻烦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多旋翼测试机架有那些项目?测试飞控有那些项目?

   求指导,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貌似还真不好说   个人也是从事多旋翼测试这块    一般就是机架的强度  对震动的影响    导电    干扰     结构风阻对飞行的影响    一致性   可靠性(高低温 震动 盐雾 静电什么的)   大体就这么多吧      至于飞控  这个根据你们的产品定义来了   大体    悬停精度    震动     稳定性   一致性  返航和返航精度  飞行手感和飞行的一些别的问题(这个就要根据个人经验来了)    可靠性(比如什么高低温  震动  之类的)  大概就这些吧     其实大多数都是根据个人经验来的   没有太多的系统性    太详细的  这个没法说了   飞控涉及到了很多逻辑和优先级的问题  不好说     期待高手补充

静电的话说明一下    这个如果是商品机的话可以做做  如果就是一般的话 也没太大必要

网友:
站个人上去不塌就行 机臂强度拉砖头

其他专业的测试个人就完全没法做 包括自由频率 强度 每个部件的寿命
再认真点就去研究FMEA
或者去FAA 网站上 按照试验机的标准来测试

网友:
加速时机架的稳定性 悬停时机架的震动 俯仰,横滚时机架的变形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