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大了,对电机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楼主(2017-04-11):
这款电机我买错了电池,我用了4s的,会不会对电机造成什么伤害??我是新手,向各大神们请教

网友:
电机要是支持4s就可以用,不支持强行用4s的话会烧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我也换了4s电池了,只能换一个更暴力的电机了。

网友:
2207电机应该是支持4S的吧

网友:
早点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4s电池了,只能换一个更暴力的电机了。

你用的电池和充电器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不会有伤害。。除非电池c数g不够 长时间大油门会对电池不好

网友:
有的,电压太大可能烧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池和充电器是什么品牌的?

北穿的电池,608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穿的电池,608充电器

电池好用吗?充电器充电快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用吗?充电器充电快不快?

电池必须好用啊!这电池可是顶级的了。达不到世界第一也能进世界前三了,这个充电器不行,最多8A充电,不过也挺快的了。这个电池有人20A充电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必须好用啊!这电机可是顶级的了。达不到世界第一也能进世界前三了,这个充电器不行,最多8A充电,不 ...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有没有2814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有没有2814的?

东兴威2205,我飞的是穿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兴威2205,我飞的是穿越机……

哦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兴威2205,我飞的是穿越机……

你知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电机用10寸桨效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知不知道用什么牌子电机用10寸桨效率高?

这个不太清楚,你问问别的大神吧,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你问问别的大神吧,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哦哦!

网友:
根据你飞的电机来说吧

网友:
主要还是看电调,电机顶多温度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了4s电池了,只能换一个更暴力的电机了。

我也在用这个2205  好像不怎么好 电机底座容易炸变形  我已经坏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这个2205  好像不怎么好 电机底座容易炸变形  我已经坏了两个

用电机保护坐了吗?

网友:
我2204都支持4s,就怕你是电调不支持

网友:
大了的话就会烧机

网友:
电压过高,可能击穿电调,还有阻值相同情况下会发热严重,烧电机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