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4蓝鹰电机和飓风电机哪个好?

楼主(2017-04-11):
电机相同价位却相差很大
蓝鹰250,飓风才150,不知道哪个好?
另问一下用10寸桨,是电机kv越小效率越高吗?

网友:
理论说 贵的好 但蓝鹰本屌没听过 是我的话选择飓风 价格 性能都好

网友A:
其次 低Kv配大浆 高Kv配小浆 两者平衡是效率最高的 10寸4S电池kv900 6s电池kv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次 低Kv配大浆 高Kv配小浆 两者平衡是效率最高的 10寸4S电池kv900 6s电池kv700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其实你要是第一玩配飓风已经很好了 至于那个250的蓝鹰电机 这个价格都可以买4系列的电机了 太奢侈 新手还是多练练 多学学东西 等熟了你配好的也不迟 个人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其实你要是第一玩配飓风已经很好了 至于那个250的蓝鹰电机 这个价格都可以买4系列的电机了 太奢侈 ...

6s10寸桨
电机多少kv可以达到最高效率?

网友:
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
飓风吧 便宜还是硬牌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10寸桨
电机多少kv可以达到最高效率?

700kv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kv最佳

刚刚问了一下,飓风推力很差没有蓝鹰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下,飓风推力很差没有蓝鹰高

谁说飓风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飓风差

我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啊!

飓风在国内很厉害,不要光看数据

网友:
买飓风也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下,飓风推力很差没有蓝鹰高

那你决定吧 我只是建议 是我的话我会选择飓风 省下的钱遥控买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下,飓风推力很差没有蓝鹰高

如果你只看数据 不考虑性价 看也看天蝎星 看什么蓝鹰 恕本屌都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