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制作固定翼

楼主(2017-04-11):
前天看到一个朋友做了一架FT3D机,看着不赖,就想自己做一架,我以前重来没有接触过固定翼,做完之后,发现很有可能起飞不了,因为机翼有偏差,尾翼有偏差机身不协调。哪位大神帮我推荐一下,新手应该玩什么固定翼

网友A:
我是冲浪者入门的,如果想自己做的话也可以做纸飞机。有人带最好,你这个3d可以放着,等以后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冲浪者入门的,如果想自己做的话也可以做纸飞机。有人带最好,你这个3d可以放着,等以后再飞。

必须要改,不改飞不了,机翼不平衡

网友:
不平衡用舵面调整…新手建议冲浪者去练习条件反射

网友:
感觉固定翼也特别不结实,一摔就坏

网友:
做的很棒

网友:
可以先做个FT的Tiny Trainer小练习机先练练手,尤其是三通的很稳就是不怎么抗风。

网友:
挺好飞的这个

网友B(2018-05-16):
从没接触过固定翼都能做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接触过固定翼都能做这么好,

折腾了两架,第一架没搞好,又做了一架,还是没飞起来

网友:
赛斯纳,超好飞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准备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