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可以控制飞机的灯光,但不能解锁,接收线也正确的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7-04-12):
是D10控,怎么回事了

网友:
好歹你也说下什么飞控,接收机连接方式,设置的解锁模式吧

网友:
上个图片和参数设置

网友:
校准遥控。油门最低位要低于1000才能解锁

网友:
接收要放平,弄个开关解锁最方便安全,油门1100一下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