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萤相机远程控制模块线走飞宇mini3D三轴云台内部

楼主(2017-04-12):
飞萤相机远程控制模块线走飞宇mini3D三轴云台内部

直接上视频看看效果吧。搞到现在才弄好

楼主:
自己占沙发1111111

网友A:
不是pro吧,我的拆开根本没办法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ro吧,我的拆开根本没办法穿线

不是pro版的

网友:
买的山狗路过

网友B(2017-06-09):
飞越金属 云台和飞宇的 接近一样。。
我的飞越金属做法和你也接近一样。。
我折腾了10几个小时。、。楼主折腾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金属 云台和飞宇的 接近一样。。
我的飞越金属做法和你也接近一样。。
我折腾了10几个小时。、。楼主折 ...

有思路了走线是蛮快的,我也是摸索着干的,还是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思路了走线是蛮快的,我也是摸索着干的,还是成了

你的飞宇云台 说明书有端子定义说明还好。。
我的飞越云台 说明书没端子定义 要自己用万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宇云台 说明书有端子定义说明还好。。
我的飞越云台 说明书没端子定义 要自己用万用表测... ...

万用表测了一通都没找到,没办法才走的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棒,只是怎么接的和怎么设置遥控的,我的天地飞9,求指教!

没有要设置的,只是把控制模块的信号线放在云台内部了,直接插接收机遥控器设置一个三通道开关就行了

网友(2017-10-16):
能360度无限旋转吗?

网友D: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也准备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也准备搞一下

Qq460985356

网友(2018-04-19):
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