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CAKE电池 5200mAh 35C 连续放电对比测试!!!

楼主(2017-04-12):
开门见山,不废话了!我们直接“开整”…………!!!

对比电池:FERCAKE 5200mAh 35C(零售价160元)
                REAL-C    5200mAh 40C(零售价200元)

测试设备:优利德UT33D万用表
                优利德UT210D钳形表
                BB响(设置为3.6V报警)

测试方法:并联2个和并联3个12V 55W汽车灯泡进行放电测试,BB响设置到3.6V报警,读取并记录各时间段的放电电流电压情况,记录总放电时间,大致估算放出容量……

开始……
充电前先装个平衡头AB扣……
这就是今天要对比测试的哥俩……
瞧瞧厚度,目测35C的FERCAKE要比40C的REAL-C厚一点……
眼睛说了不算,还是用我的“玩具表”卡一下吧……
嗯,厚度的确有区别……(据说厚的电池比薄的放电更厉害)

好了,先充电吧……

CB86PLUS用6A充电,从3.9左右的保存电压到4.2V停机……充入2500mAh出头……
充好后12.6V很稳定……
这是今天的“放电设备”之一(因为有3个这样的所以是“之一”)……12V 55W汽车灯泡……
呃,基本就这么滴……这是三个同上的情况,中间那个带灯碗的可以拆下来……
对,就这么个情况……先测试FERCAKE 5200mAh 35C
刚上来还挺猛电流13.19A……
当单片电压降到3.83V时,电流依然维持在12.50A……
将近12分钟时,实时电流降到12.28A,单片电压在3.73V……
21分10秒的时候,BB响报警,单片电压在3.59V,实时电流仍然维持在12.12A……
整个过程中实时放电电流从13.16A降到12.12A,按平均12.5A电流来算,整个过程从单片4.2V放电到3.6V这块电池大概放出了43XXmAh左右的电量……

好了,接下来是REAL-C了……
刚开始也是13.X A的电流,40C的REAL-C居然稍微比FERCAKE的35C低一点……
接下来,大家自己看……
也是单片电压3.59V,BB响报警,报警时实时电流为12.01A,不过REAL-C这块电池放电时间为23分06秒要比FERCAKE多2分钟……
那么按照同样方法估算一下从单片电池4.2V放电到3.6V时,这块REAL-C电池大概放出的电量为:47XXmAh……

接下来,我们拆掉一个灯泡试试……降低放电电流,更贴近固定翼远航时的真实放电电流……
就这样,仅留两个灯泡放电……
开始……
同样3.59VBB响报警,实时电流8.4A,放电时间为31分16秒……那么,从单片电压4.2V放电到3.6V,约合放出43XXmAh的电量……与之前基本一致……

接下来,上REAL-C了……
3.58VBB响报警,实时电流8.39A,放电时间33分41秒,同样情况约合放出48XXmAh……也基本跟刚才持平……

总的来说,FERCAKE的这款5200mAh 35C的电池没有让我失望,从实测情况来看它与比他定价更高、C数更高的REAL-C电池性能相差无几,如果说耐用性也相当的话,那么这款电池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
辛苦了很认真的测试

网友:
这装备可真专业啊!

网友:
设备好全啊

网友:
装备很齐全

网友:
40c应该是虚标……

网友A:
这样测不出多少C,你最多能测出多少容量。

网友:
这么详细,路过帮顶!

网友:
建议先充满电,再以标称C数的电流和时间进行放电,控制好温度,单一电压见底为截止,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不出多少C,你最多能测出多少容量。

是的,不测C数,仅作对比,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
此次测试仅仅是两款电池在不同负载下的放电容量对比测试……

楼主:
都是很业余的东西哈……
玩这个,你要想做到“知根知底”这些必要的东西还是可以预备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路过帮顶喽兄弟

哈哈哈……谢谢鲤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很业余的东西哈……
玩这个,你要想做到“知根知底”这些必要的东西还是可以预备着的…… ...

没有这些装备,只能看你们的测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谢谢鲤鱼!

都知道我啦

网友:
这样测试准吗

楼主:
本测试中关于“放出的电量”都是估算,是不准确的……
但目的是对比两个不同品牌5200mAh 电池在相同负载下的放电差异……
结论是两个电池在测试所用的负载下,“放出的电量”确实有不同……

网友C:
容量计算不够严谨                 容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计算不够严谨                 容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

哈哈,这个仅仅是两个电池放电时间长短的对比测试……看看哪个5200mAh的长一点……
另外求教你说的“容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这个……求科普,有公式吗?

网友:
很好的评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这个仅仅是两个电池放电时间长短的对比测试……看看哪个5200mAh的长一点……
另外求教你说的“容量 ...

电池容量C的计算式为C=∫t0It1dt (在t0到t1时间内对电流I积分)  之前说错了  应该是对电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C的计算式为C=∫t0It1dt (在t0到t1时间内对电流I积分)  之前说错了  应该是对电流积分 ...

看了“C=∫t0It1dt”……文科生表示一头雾水………^_^

网友:
很详细的测试帖,顶起

网友:
放电4300,差将近1000,这电池容量也太虚高造假了吧!应该标4500ma的电池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