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7-04-12):
刚调好的飞机,只设了个自稳模式,(第一个解锁设置不了)遥控可以控制飞机的灯光,接收器都是正常,
还有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D10控,PWM模式

网友A:
提问请把信息给全,要不没法帮你,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请把信息给全,要不没法帮你,什么飞控?

f3飞控的
求您指点。

网友A:
联上电脑调参软件,首先校准罗盘,然后确认晃动摇杆,遥控信号在接收机界面映射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上电脑调参软件,首先校准罗盘,然后确认晃动摇杆,遥控信号在接收机界面映射都是对的。

对啊都是对的。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怀疑是没法解锁

网友B:
f3解锁要求遥控的信号值在规定的区间内,特别是油门,一般在小于1100到大于1900,可以连上地面站后掰杆看是否符合条件,不符合就在控上微调

网友:
要发到穿越机频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解锁要求遥控的信号值在规定的区间内,特别是油门,一般在小于1100到大于1900,可以连上地面站后掰杆看是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C:
你为什么不用ppm的接收机,这样看着感觉好乱

网友:
机架不错,线好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不用ppm的接收机,这样看着感觉好乱

同求D10,好用的ppm接收机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求D10,好用的ppm接收机型号

淘宝  华科尔接收机sbus

网友:
f3解锁要求遥控的信号值在规定的区间内,特别是油门,一般在小于1100到大于1900,可以连上地面站

网友:
控上把油门向下偏置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