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动力匹配

楼主(2017-04-12):
  求大师告知多旋翼动力匹配的算法?

网友:
你在乎的这个根本没啥用,你觉得你的理论计算达到的能效巅峰,但你也抵不过厂家技术参数的误差,我个人觉得也就是经验值,你花费巨资去提高能效,多飞的时间都不会超过1分钟,这就像人类对于空中快客A380的态度一样,人类在追求更高的速度是为了什么?就像你去追求那点能耗是为了啥?  想要能耗就得多花钱,多花的那些钱和你得到的能耗根本不成比例。所以这东西只是娱乐,别在这上面花时间

网友A:
没算法 同一个型号螺旋桨不同厂家造出来都不一样
仿的和真的 有的时候都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算法 同一个型号螺旋桨不同厂家造出来都不一样
仿的和真的 有的时候都会差很多 ...

那怎么去匹配效率更加高一点?

网友B:
电机效率可以查看电机力效表,同款电机kv值不同、搭配不同规格的桨、不同的供电电压下效率都不一样。总的来说使用更大的桨、更低kv值的电机可以提高效率,但是要注意轴距会限制桨的大小,低kv值的电机需要更高的电压驱动,电池电芯数增加也会增大重量,影响续航。动力系统选配需要整体去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效率可以查看电机力效表,同款电机kv值不同、搭配不同规格的桨、不同的供电电压下效率都不一样。总的来 ...

嗯,谢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