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刷MiniOSD

楼主(2017-04-12):
请问一下  我手里有一个这样的转接器  但是连接miniosd刷写好想要有RTS接口    本人外行  请教大佬   我这个能不能使用刷程序  具体怎么连线?

网友A:
tr---rx
rx---tx
vcc--5v
gnd---gnd
dtr---t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rx
rx---tx
vcc--5v

谢谢  您就是这样的接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就是这样的接法么

是的,刷方形的minicc3d就是要5条线才可以

网友:
直接rxtx txrx 5v gnd 连接即可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