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内大神过来看看啦

楼主(2017-04-12):
请问吧内大神穿越机的RC rate和super rate有什么区别?空中模式又是什么鬼

网友:
RC rate 是调整整个行程的曲率,super rate 是极限杆位的速率,你可以在bf 地面站里面调整一下,同时观察右侧的曲线变化就知道了。airmode 是让飞机在最低油门位置依然电机运转,为的是方便做空中翻滚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