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大疆无人机悟Inspire 1电调的插头定义

楼主(2017-04-12):
本人手里有几个带电调的大疆无刷电机,应该是悟1无人机上的,想用舵机测试仪搞转这个电调不知道怎样接线,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不知道这个引脚怎样定义的

网友:
应该是三根线吧,不过正弦波电调谁知道呢,可以给舵机测试仪单独供电,然后只接地线和信号线试

网友:
信号应该是加密过的  一般的信号无法驱动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可以驱动的,不过貌似有好多卖悟拆机飞控的。

网友:
不懂不懂

楼主:
看来我这几个电调电机用不起来了

网友:
电机拆出来还能用diaotian估计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