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1xx元的naza兼容m8n GPS能否使用

楼主(2017-04-12):
(图片)

网友A:
用是应该能用 没有完美兼容一说 原装就是原装的 这个M8n只能说稳定不稳定 性能的话 东西没问题 M8n满足日常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应该能用 没有完美兼容一说 原装就是原装的 这个M8n只能说稳定不稳定 性能的话 东西没问题 M8n满足日常 ...

那我买个试试

网友:
用过,还可以

网友:
用过,我感觉不怎么样,这种M8N GPS 参差不齐,我之前就是买过一个这样外壳的,搜星好慢,后来退了,我机子用的是另外一款兼容M8N,稳定多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卖的。

网友:
还行,加的n1osd显示的星数感觉不对,虚假太多,动不动就15,16颗,到时我的精灵一般也才12,13颗的样子

网友:
用是能用,但稳不稳定就两说了,自己拿主意吧,虽然航模配件价格虚高,但还是建议买大家都常用的,记住,为了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可以用,我之前买了一个遇到bug指南针无法校准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用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原装的吧

网友B:
用过,我感觉不怎么样,这种M8N GPS 参差不齐,我之前就是买过一个这样外壳的,搜星好慢,后来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我感觉不怎么样,这种M8N GPS 参差不齐,我之前就是买过一个这样外壳的,搜星好慢,后来退了 ...

多谢提醒,我还是买原装的吧

网友C:
我最近买了3种M8N GPS回来测试,3种都能用都没问题,其中最多的一个GPS最多能搜到20颗星,最少的一个能搜到14颗星,所有的GPS都能用只是搜星多少和hdop有点区别,能搜到20颗星的那个hdop最小能到1.04。
GPS模块共有6根连线,其中GND,VCC,RXD,TXD是连接GPS的,SDA,SCL连接其中的是罗盘的,按GND-GND,VCC-5V,RXD-TX,TXD-RX,SDA-SDA,SCL-SC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买了3种M8N GPS回来测试,3种都能用都没问题,其中最多的一个GPS最多能搜到20颗星,最少的一个能搜到 ...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