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上路求助大神

楼主(2017-04-12):
我在一个电源电压为3.7v的接收器第三通道上想加一个最低电压为5v的舵机,有没有办法在不改变原接收器的状态下让他正常工作?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楼主:
求大神帮忙。。

楼主:
大神在哪里

楼主:
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自顶

网友:
应该加什么升压稳压的东西吧,我也不太懂。

网友A:
用个升压电路板把电池电压升到5v给舵机供电,舵机信号线还插到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升压电路板把电池电压升到5v给舵机供电,舵机信号线还插到接收机上

需要一个独立的电源是吗?舵机的正负极直接接在电源上舵机不工作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一个独立的电源是吗?舵机的正负极直接接在电源上舵机不工作是吗?

信号线的作业才是让舵机工作的,电源只是供电

网友:
接收机上的3.7v 接升压模块升到5v 给舵机供电即可

网友:
降压模块

网友:
可以单独给舵机供5v电源。接舵机地线和信号线,遥控还用3v供电,从接收机地线信号线接出给舵机即可控制!谢谢,
麻烦给个最佳答案

网友:
找一个5v供电模块,吧供电模块,接收机和舵机负极相连,5v供电正极连接舵机正极,舵机信号线连接接收机某个通道

网友:
信号线、负极与舵机直接相连,舵机正5伏单独找一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