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求问大神怎么回事????在线等

楼主(2017-04-12):
(图片)

网友A:
把所有开关打到最上面,油门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开关打到最上面,油门最低

可以了,谢谢

网友:
一楼正解

网友:
油门没到最低位,稍微用力按一下油门到最低就行
因为遥感不是轴承摇杆。不到位。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开关没拉下

网友:
把提示的英文大致翻译一下    就是解决的答案  (所有开关拨到最上面,油门最低)

网友:
把油门设置到最低,上面的摇杆儿都掉到一。

网友:
这个应该是遥控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