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小白不懂!

楼主(2017-04-12):
我想问一下apm2.6和apm2.8接线方法和顺序是不是一样的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pn2.6+6M的飞控返航偏差大约是多少米呀!谢谢大家了!谢谢谢谢!

网友A:
没有太大差别,只有GPS接法不一样

网友A:
精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还可以

会不会差个5,,6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大差别,只有GPS接法不一样

GPS只有一条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太大差别,只有GPS接法不一样

2.6GPS只有一条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只有一条线吗?

都是要两个插口,但是插法不一样,这个你可以在b站上面那个强哥教你做四轴上面学到,很简单,但是不好描述

网友A:
apm飞控能用就不错了,处理器不行,定点主要看GPS定位精度,要想定位好还是要pix双GPS,apm定位还是够用,我用的m8n的,没用过6m,反正网上对比视频和nazalite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要两个插口,但是插法不一样,这个你可以在b站上面那个强哥教你做四轴上面学到,很简单,但是不好描 ...

嗯嗯,知道了。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能用就不错了,处理器不行,定点主要看GPS定位精度,要想定位好还是要pix双GPS,apm定位还是够用, ...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了!

网友B:
也在用a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用apm

apm2.8吗

网友C:
模友之吧有泡泡老师的教程   很详细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友之吧有泡泡老师的教程   很详细很全面

嗯,我看看。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