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各位大神推荐款飞250的桨!

楼主(2017-04-12):
新手,求各位大神推荐款飞250的桨!有人话两叶的也有说三叶的,对于新手来说那种好?

网友A:
五寸三叶或者两页,尖头

网友:
都买来试试呗,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寸三叶或者两页,尖头

尖头好飞还是平头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尖头好飞还是平头好飞

一般用5寸三叶尖头

网友B:
用kingkong的5045  超级耐炸

网友:
三叶比较安静我飞两叶的504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kingkong的5045  超级耐炸

是很耐炸,我之前买5030一炸就没了,5030到现在炸无数才折一支

网友:
理想的5050就不错,我用起来感觉非常好,声音小好听,暴力省电最主要的是特别耐炸,撞墙都没问题。

网友:
【2017理想新款爆力耐炸 碳纤维图案 FF5050 三叶螺旋桨】,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wt.com/h.fOI2Ci?cv=dotJZtXxXXf&sm=75cf9f,或复制这条信息¥dotJZtXxXXf¥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
三寸桨在低速时会提供更多的升力

网友:
5045两叶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很耐炸,我之前买5030一炸就没了,5030到现在炸无数才折一支

一支我炸了十几次没断,,就是有点小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