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数码舵机和恒吉数码舵机应该选哪个?

楼主(2017-04-12):
这两个舵机很纠结,同样的12g舵机,银燕卖27,恒吉卖50多。没用过恒吉的,不知道好不好用,毕竟银燕是老牌子了。
选数码舵机就是为了精确度高点,恒吉的不抖舵,不知道银燕的怎么样。
如果各位还有比这两个更好的舵机就请推荐推荐。
谢谢了,各位。

网友A:
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网友:
fpv 就用鹰眼的吧~

网友:
我去发错字,银燕

网友:
银燕的金属数码不错的,不过飞飞f3p不建议金属的。恒吉没听说过,建议银燕装机,恒吉买一只对比。
相对的,我建议您会用银燕舵机。广告人员,仅为参考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在什么机型上的?

fpv
双子星

网友B:
人不识货钱识货

网友:
买大厂的,售后服务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不识货钱识货

回复错了

网友:
银燕的应该比较好,起码售后强一些。

网友:
FPV舵机要靠谱一点的   恒吉933舵机一般用在450直升机上的  性能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