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2300kv的电机用4s电池会有啥不良后果吗?

楼主(2017-04-12):
2204-2300kv的电机用4s电池会有啥不良后果吗?
我在淘宝上买了4个便宜的电机,还买了4个银燕12a的电调。想自己造一架碳纤维的,机架的直径在450mm左右的无人机是用3S电池好些呢?还是4S电池好些?有什么型号不对的忘各位前辈多多指点一下!刚入行!好多都不懂啊!晚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
450机架用2300KV电机……1400KV我都觉得大……4s还是3s主要看电调支不支持,推荐高压。

网友:
以为是搞穿越

网友:
这电机小了些

网友:
个人认为450太大了,450应该上2212   2216之类的。2204就搞个250~300的鸡架ok了

网友:
2204是支持4s的,但是你用450机架,超载严重,马达长期处于高负荷,很快就会烧掉

网友:
12安电调小了点

网友:
这是穿越机的配置

网友:
轴距越大,所需要的KV越小,你这个上不了大的螺旋桨,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电机支不支持4s电池,要不然插上电池电机就废了。你还是来回穿越机吧,你也可以组装一个低级一点的穿越机

网友:
12A电调小了!